[求助] 请教 关于Miller CMOS OTA的PSRR推算的问题

楼主(2010-03-12):
用接在第一级输出和miller电容之间的共源共栅管M11来提高高频时的PSRRdd,  Ci是第一级输出节点到地的电容,C11是M11的栅源电容,这个表达式怎么理解,请高人指点!

楼主:
晕  你thanks 干嘛呢

网友:
按那篇文章的图11例小信号方程来求解。vdd/cis=gm11*v2,v2是cc和c11分压来的,gm11v2
的电流然后分cc和c11两边流走。列各方程算算就有了。

楼主:
个人觉得 那篇文章在讲解二级MILLER OTA的时候 A2有个vdd的正端输入,是一个错误的模型,所以后面的推导就没看他的,自己在推算,和实验室工作人员讨论了很久  还是没算出他的结果  ,郁闷。

网友:
哪里错了,讲详细点嘛

楼主:
文章中模型里面 第二级放大用了两个vdd输入,vdd*AV2和 vdd*Ap2,vdd*AV2这一项怎么解释。

网友:
应该是vdd*ap1*av2吧.......第一级受vdd影响,然后被第二级放大啊,第二级就是由vdd*ap2.....我直接把文章贴出来,你说说哪个公式吧,探讨一下.

eetop.cn_psrr in transconductance amplifier.pdf

楼主:
图11中M11等效为什么的?没看明白

楼主:
已经理解了,不过文章上没表述很清楚,图11中gm11应该改为:-gm11*Vs(M11)

楼主:
再提个疑问:下面图7中,A2有两个vdd输入,怎么解释?个人理解是只有一个vdd输入,因此表达式18中的第二项(-1/A1)应该就不存在

网友(2010-06-04):
再提个疑问:下面图7中,A2有两个vdd输入,怎么解释?个人理解是只有一个vdd输入,因此表达式18中的第二项(-1/A1)应该就不存在249387249388249389
引用 网友A:

确实,电源信号怎么会直接从第二级输入端进去的呀?

网友(2014-01-08):
把第二级看做一个双端输入的放大器,源极vdd确实是一个正输入端。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按照12楼的理解把-1/A1去掉,那么PSRR2的算法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