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sdb波形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0-03-13):
关于波形文件大小。
我这边有两个验证环境,一个是Verilog搭的(a),一个是VMM(b)。仿真使用的是vcs。
在testbench里加的dump函数是一样的。但是,a保存的fsdb wavefile可以超过2G,甚至10多G。但是我在b环境下fsdb文件则只能到2G,之后就不再保存了,然后使用了自动分割的函数,提示vcs内部错误。然后仿真也不进行了,死在那里了。

我个人怀疑是不是vcs编译的时候要加什么参数,或者是运行simv的时候要加什么参数,我把两个环境的makefile对比了一下,没找到区别所在,不好说。请高手指教。

网友:
感觉虽然fsdb用起来方便,但是毕竟不是vcs自带的。建议用vpd,虽然看起来不方便,但是比较稳定。而且波形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