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阻塞赋值

楼主(2010-03-13):
对于DataInVld这个寄存器型值,在同一个always的过程中,被多次非阻塞驱动,难道这样不会产生冲突吗?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k)
begin
DataInVld <= 0;
if(x)
  DataInVld<=1;
else DataInVld <=1;
end

网友:
只最后一次的赋值有效,不会冲突

楼主:
为什么只有最后一处赋值有效啊,这里不是非阻塞赋值吗?

会引起竞争冒险吗?

网友:
应该不会产生冲突,因为在Verilog标准定义了在同一个always中,可以对某同一变量进行多次非组赛赋值,但只有最后一次赋值对该变量起作用。因为按照规则要求将非阻塞赋值更新事件按照他们在原文件的顺序加入队列,这便要求按照事件在源文件中的顺序,将事件从队列中取出并执行。

网友:
it is the non-block assignment.

网友:
到alway块结束后才更新变量的,所以没什么冒险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