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ystemverilog中clocking问题

楼主(2010-03-13):
请问下面程序中时钟块里面 out2 = out3;是什么意思???是赋值还是同步???

program p1(output reg out3,input logic clk,input reg in );
    clocking cb @(posedge clk);
        output #3 out2 = out3; //CB output signal
        input  #0 out1 = in;

    endclocking

    initial
        #200 $finish;
    initial begin
        $display($time,,,cb.out1);
        cb.out2 <= 0;      //driving output at "0" time
        @(cb.out1);        //sampling input for change
        $display($time,,,cb.out1);
        #100;
        $display($time,,,cb.out1);
        cb.out2 <= 1;     //driving o/p at posedge of clk
        @(cb.out1);
        $display($time,,,cb.out1);
    end
endprogram

网友:
感觉有点像HDL语言里面的同步。

楼主:
实在懒得看你的帖子在说什么。

说一下clocking block的基本用途。
clocking block比较有用的地方是在防止同步信号的竞争冲突方面。
这个你需要参考一下整个systemverilog的event regions。
这样就可以知道inte ...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你讲了一堆的废话!!!一点用也没有。

网友:
那你慢慢想你的问题了。有兴趣把你的简历发给我。
来我们公司吧。我们慢慢讨论。
email:leiyu_sc@hotmail.com

楼主:
如果你觉得简单  不屑于指教  那就算了

我承认我在SV方面是新手 是菜鸟

我在这里发帖就是想请你们这样的高手指导一下

我感觉很多时候学一门新语言  有的语法点的理解就是一层窗户纸的程度  但捅开这层窗户纸却很费劲啊

网友:
我也是菜鸟呵。
相当菜的那种。

网友:
就是赋值吧。晚3个时间单位吧。感觉平时很少这么用。

网友:
大家都很淡定啊

楼主:
我看了一些讲clocking的资料,都很少这么用,一般都是指明input output延时,像这种赋值的用法不明白怎么用的???

网友:
查下IEEE std就知道了啊 这个相当于2个信号线相连

网友:
我也是菜鸟

网友(2010-04-24):
就应该是给让输出在out2的3个延时之后输出

网友(2011-01-06):
用questa sim 仿真结果如下:
--------------------------------------
run -all
#                    0  x
# ** Note: $finish    : t_clocking.sv(9)
#    Time: 200 ns  Iteration: 0  Instance: /t_clocking
------------------------------------------------------------
我没有用过clocking, 这几天再看看原理吧。

网友(2011-06-25):
这个资料给你看,讲的很详细

SystemVerilog Clocking Tutorial.doc

网友:
一般不会那么用

网友(2011-10-18):
淡定淡定

网友:
当out3的值变化时,经过clk上升沿同步后延时3ns才会看到out2值的变化
如图,依次为时钟,out3,out2

网友:
你们都是高人,写的代码我看不懂

网友:
说一下,在input方向, out1对in 在clock_event采样;
在output方向, out3对out2采样;如果output #3改为output #0;那么out3和out2就是严格相等的,明白么?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我qq10863523

网友(2012-02-17):
回复 网友B:

    支持下。。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哈哈,新手学习中。。。

网友:
是引用的意思,和ref是一个意思,你可以认为就是重新取了个名字,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既不是赋值也不是同步。
在IEEE1800-2009标准里有这么一段话:(注意看了,说的是refers to而不是assigns to或者syncs to)
Example:
clocking bus @(posedge clock1);
default input #10ns output #2ns;
input data, ready, enable = top.mem1.enable;
output negedge ack;
input #1step addr;
endclocking
In the above example, the first line declares a clocking block called bus that is to be clocked on the positive
edge of the signal clock1. The second line specifies that by default all signals in the clocking block shall
use a 10ns input skew and a 2ns output skew. The next line adds three input signals to the clocking block:
data, ready, and enable; the last signal refers to the hierarchical signal top.mem1.enable. The fourth
line adds the signal ack to the clocking block and overrides the default output skew so that ack is driven on
the negative edge of the clock. The last line adds the signal addr

网友:
是同步吧~~~幅值的貌似这样表达很少的

网友(2012-10-15):
也在学习中阿

网友(2012-11-28):
回复 网友C:

    不晓得是从网上哪里站过来的么,下来看看或许有用

网友(2013-05-30):
学习一下了!刚好看到

网友(2013-09-24):
带时序的赋值

网友(2016-06-15):
看不懂。。。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