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mega128 程序下载与仿真

楼主(2010-03-13):
请问ATmega128的这个芯片,程序下载是不是用PE0(RXD0)与PE1(TXD0)这两个引脚(还有没有其他的引脚与这个配合一起使用的???),如果是的话,下载程序时要不要重新打开电源;还有如果是仿真【JTAGE】的话,连接的引脚是不是PF4口至PF7口?????望高人指点!!!!!我的QQ:519212866

网友:
我直接用的是JTAGE作电源又作下载器的,所以我还不太明白你 的问题呢!不好意思啦!

楼主:
哦!!!!!!!!!!!!!那意思就是可以直接用JTAGE来下载程序与硬件仿真,是这么理解吧!!!!!!!!!!!!!

网友:
用SPI程序下载 不光用PE0与PE1, 还有PB1(作SCK) 和 RESET。 时钟 (external or internal)。 当然还有电源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