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天线效应的方法

楼主(2010-03-13):
我一直有个疑惑,在修antena violation的时候,为什么总是采用向上跳线的方法,而不采用向下跳线的方法呢? thanks!

楼主:
对不起,是antenna effect

网友:
ye xiang zhi dao

网友:
模拟电路

网友:
向下跳没用啊

网友(2010-04-21):
在靠近珊的地方往高跳线,

网友:
首先得看天线规则了,如果不累积的话,也可以向下跳。

网友(2010-05-26):
有点不理解

网友:
比如一条长(L1+L2+L3)M5向下跳到M4,跳的长度为L2,在做M5层时,因为M4已经做好,所以跳过后的,天线长度为L1+L3,仅减少了L2的长度,但如果向上跳到M6的话,因为M6还未形成,天线的长度就变成了仅仅是L1或L3,显然向上跳优势大,个人理解,不知对否。

网友:
向下跳没有用,想一想工艺过程就明白了,积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学,建议你先看看书,明白一下什么叫antenna effect
《the art of analog layout》chapter4 4.1.3 The antenna effect

网友(2010-08-17):
加二极管

网友:
RE: 修天线效应的方法

8# wsrfyxy

天线效应都会向下积累的吧

感觉lef里也应该有相应的累积天线规则

网友:
同意8楼,要看规则。还有一个原因是一般向上的空间比较容易找到。

网友:
10楼的解释很强大

网友:
可以往下跳线啊,不过得跳到diff上去

网友:
有些Antena 规则的rule 不止是对本次metal来计算的,连带他下面的metal层也可能参与计算,此时你要修正这个issue的话,只有向更高层的metal进行跳线~

网友(2011-02-23):
回复 网友B:

    感觉这个解释很好

网友(2011-04-24):
回复 网友B:

    恍然大悟...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的,要看antenna_rule用的是什么mod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L1+L3的长度没有违反天线效应的话,向下跳也可以啊。

网友(2017-03-14):
回复 网友D:

正解,一般而言gate上通过CT连接到M1,向下跳只能连接poly了,没有空间,所以平时看到的大多是向上跳;不管是向哪跳,只要跳线连接到diff,有放电路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