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有关带隙基准的问题

楼主(2010-03-13):
上图是教科书上一个经典的带隙结构,有个疑问是既然运放的作用是强制Vx=Vy,那么它的正负端能否反过来,我看到的书上基本上都是这样接的,没有见过反着接的,这是为啥呢

网友:
是不是因为Y那一路是负反馈,X那一路为正反馈,而负反馈的作用必须强于正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是正解!

网友:
2l楼解释得正确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负反馈的作用要大于正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才能稳定,反过来就不稳定。

网友:
R3和三极管Q2的小信号电阻是 R3 + 1/gm2  ,  gm2 是三极管Q2的小信号增益
         三极管Q1的小信号电阻是       1/gm1  ,  gm1 是三极管Q1的小信号增益

前者必须要大于后者,才能使环路的总特性是负反馈 , 才不会锁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看出小信号电阻与反馈强度有什么联系,和问题又有什么联系,高手详解下哈。。。。

网友:
拉扎维P318页的反馈极性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从Vout分别到X , Y点的是常见简单的分压结构

网友:
哈哈,看来大家都解释的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负反馈和正反馈相减(差分输入嘛),正反馈大于负反馈,总体就是正反馈,负反馈大于正反馈,总体就是负反馈。只有负反馈才能使系统更加稳定,所以必须这样连接电路。

网友:
按照拉扎维P318页中的解释,只要确保负反馈大于正反馈就行了。如果把那个图的正负端反接的话,调整元器件的参数,使得:负反馈>正反馈。这样应该也能促使整个带隙基准的稳定吧!!!

网友:
从反馈的路径来分析,若反着接,这个反馈就不成立了.在现在的接法中,假设当运放的+端电位X升高时,使Vout高;同时注意由于X=Vbe1,Y=I*R+Vbe2,所以当Vout抬高时,X抬高很少(由于BJT的电流的指数关系),而Y会相应抬高,这样才能通过反馈使Y点升高而满足Y=X。
若反过来接,其反馈就不能成立。

网友:
看看Razavi书上P318,P319吧,这里两个图都是与LZ的那图片接法相反的。

网友:
按照拉扎维P318页中的解释,只要确保负反馈大于正反馈就行了。如果把那个图的正负端反接的话,调整元器件的参数,使得:负反馈>正反馈。这样应该也能促使整个带隙基准的稳定吧!!!
引用 网友D:

根据 I = A * Js * exp (VBE/VT)
gm1=      Is / VT * exp (VBE1/VT)
gm3=8 * Is / VT * exp (VBE2/VT)
所以 1/gm2 > 1/gm1 , 只要把R3调小到一定程度并且运放正负端反接的话,个人认为理论上bandgap是可以工作的,只不过这时候的PTAT电流会大,R3电
阻会很小,不知道实际能否实现。

楼主这个想法的确比较有想象力,有时间我也调调看能否工作

网友:
RAZAVI不是书上讲了不能反么。。你这个图也是RAZAVI书上的。。

网友:
根据 I = A * Js * exp (VBE/VT)
gm1=      Is / VT * exp (VBE1/VT)
gm3=8 * Is / VT * exp (VBE2/VT)
所以 1/gm2 > 1/gm1 , 只要把R3调小到一定程度并且运放正负端反接的话,个人认为理论上bandgap是可以工 ...
引用 网友C:

今天用spectre调过了,不行。就算能调到也未必工作得了,不弄了。。。

网友(2010-04-20):
LZ为啥不仔细看看书啊,razavi的教材上专门分析过这个~~~

网友:
貌似很懂?不过说实话,多环路稳定性分析的时候,难

网友:
根据 I = A * Js * exp (VBE/VT)
gm1=      Is / VT * exp (VBE1/VT)
gm3=8 * Is / VT * exp (VBE2/VT)
所以 1/gm2 > 1/gm1 , 只要把R3调小到一定程度并且运放正负端反接的话,个人认为理论上bandgap是可以工 ...
引用 网友C:

cuo

网友:
负反馈啊 负反馈

网友:
我昨天正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問下 類似 bandgap

如何讓 psrr高 ?

還有 opa offset 應該會影響到bandgap 電壓

還有 trim一般是做在 opa 輸出到 2電阻前
好像 是為省area
但是 有缺點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这样

网友:
从反馈的路径来分析,若反着接,这个反馈就不成立了.在现在的接法中,假设当运放的+端电位X升高时,使Vout高;同时注意由于X=Vbe1,Y=I*R+Vbe2,所以当Vout抬高时,X抬高很少(由于BJT的电流的指数关系),而Y会相应抬 ...
引用 网友E:

我也试了一下,其实不管怎么接只要保持负反馈大于正反馈就行。Razavi的英文版Figure 11.15-- page388,就是反着接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0-06-23):
有个条件被大家忽略了,R1=R2。在这个条件下,要保证负反馈大于正反馈,即是负反馈系数大于正反馈系数。按照楼主图中所示,因为R3不会很小,gm1也不会很大。可以推出左边支路的反馈系数(1/gm1)/(1/gm1+R1)小于右边支路(1/gm2+R3)/(1/gm2+R3+R2),因而将右边支路确定为负反馈支路,所以接负端。

网友:
那如果 電路沒接錯
但是 opa input +端 因為 noise或  其他信號 couple
由負回授 不小心變 正回授  下
是否會發生震盪 ?
還是說會直接 輸出 =0v  ?

网友:
Y那一路是负反馈,X那一路为正反馈,而负反馈的作用必须强于正反馈

网友(2010-07-26):
回复 网友F:
感觉会是个latch,DC处就已经正反馈了。

网友:
多环路稳定性分析的时候,难

网友(2012-12-14):
回复 网友G:

11.15图接反,是因为M1,M2又引入了一个负反馈,所以运放的输入端自然就也要反接了

网友:
大家都回答的不错,加深理解

网友(2021-07-05):
多谢,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