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10bit的sar adc, 电容mismatch最大为多少?

楼主(2010-03-14):
一个10bit的sar adc, 电容mismatch最大为多少?

网友:
首先,你得看你的mismatch是由什么引起的,random mismatch,gradient or parasitical capacitor?
像randon mismatch,设计考量时可以按书上的matching要求来计算
像gradient取决于你的layout floor-plan能避免掉多少。
还有就是parasitical capacitor这种也取决于你的layout,有些是没有办法消除的。
所以在一开始计算mismatch的时候要给出足够的margin来cover最后两种固有的mismatch。
至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不同的架构R-C,C-R,all-C,还不样....

网友(2011-02-13):
10bit, tsmc0.13um, unitC=250fF is OK.
引用 网友A:

250fF*2^10=250pF!!

网友:
250fF*2^10=250pF!!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splitC降低电容的总数至250f*2^5*2=16pF,再加一个(32/31)*250f的splitC。

不知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

网友(2012-04-17):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变向的减小你低位UnitC的大小吗?

网友:
250fF*2^10=250pF!!
引用 网友B:

采用电阻加电容方法很容易实现

网友(2013-04-24):
强烈抵制国货!!!!

网友(2017-12-05):
一个10bit的sar adc, 电容mismatch最大为多少

网友(2018-11-16):
回复 网友C:

最小单位电容的失配为0.5%
这是不分段的情况。分段的情况下,总电容按上面算的最小单位电容的102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