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有两个问题(PLL)

楼主(2010-03-14):
1.请问高速PLL(频率约为1GHz左右)用哪种类型比较好?是I型的还是II型的?还是DLL?
2.锁相环的稳定性如何仿真?用Matlab吗?

网友:
1. II型,不过建议你好好看看razavi的书。
2. 可以用matlab,也可以用其他,工具不重要。

网友:
use small-signal mode to run ac simulation

网友:
随便仿,用2型消除静态误差。自己都可以算,没必要那么复杂的去搞matlab

网友:
1G得PLL功耗和噪声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