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0.18um库下16-bit的乘法器占用时间和面积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0-03-14):
求助
想问下在synopsys design compiler下TSMC 0.18um库下16-bit的乘法器占用时间和面积分别是多少,16-bit的2×1MUX呢?
请大虾帮助

楼主:
继续阿道夫时间里啊介绍了解啊算

楼主:
求助啊啊啊啊啊

楼主:
求助啊啊啊啊

网友:
有这个时间不如自己在DC上跑一下。。。。。。

楼主:
兄弟,我没装DC

网友:
这要看你跑多快的速度或者是你是否采用流水线技术了?

网友(2010-10-23):
那个高手用DC,能留下联系方式不? 请教请教! 真想找个老师请教啊??搞一个礼拜还没头绪!俺qq
:37096052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180TSMC 一个FO4 在wc下大概。。。65ps,约等于两个nand2的delay
一个nand2的x1面积 大概...忘了,,好像6-9 um2中间的一个数,具体忘了。

一个mux2 大概3.5个nand2的面积,2个nand2的delay。所以大概130 ps delay,21-30 um2
一个full adder cin 到 cout的delay,大概2.5个nand2,大概  160 ps

16x16 fixed point multiplier 用csa的方式连接,最后用普通rca连接,关键路径上大概有16+16个full adder (垂直方向16个,水平方向上15-16个)这是最普通的设计。

就是32x160 ps,约等于5 ns.

面积的话,自己稍微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2-11-29):
推荐你去下载某些工具的userguide来学习下,然后自己摸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