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在Cadence中仿真时,它的Vdsat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2010-03-14):
如题,在一个模拟电路中,用Cadence对其进行仿真时,仿完后每个MOS管就会出现几个直流参数,其中的Vdsat应该是等于Vgs—Vth。可是把这几个值拿来一对应,又不对。请问这个Vdsat是怎么得来的啊???

楼主:
大家别说是用公式根据工艺参数而算出来的啊!!!

网友:
恕我肤浅,应该等于吧,是不是你管子设置的问题,管子没有工作在饱和区?随着你仿真的corner变化vth也可能变化

楼主:
当然是工作在饱和区啊,我使用的是chrt35工艺库的。

网友:
如果是二阶模型,是相等的。但是仿真中通常用的不是二阶模型,而是bsim3v3,bsim4之类的高阶模型,所以,不相等也就不奇怪了。

简单的说,vdsat就是饱和区和线性区的分界点。在仿真时,就抛弃Vgs-Vth这个概念吧!

网友:
model不一样,那肯定不相等啊,
相等时的模型只是用来手算的

网友:
5#应该是对的吧。
仿的时候看vds和vdsat的关系吧

网友:
楼主说的是长管期间的模型,现在亚微米时代,公式都有很大的修正,所以不等。

网友:
经过我和同事的分析一般认为这是由于速度饱和而引起。即当Vgs比较大时,MOS管已经趋于速度饱和,所以你会发现你仿出来的Vdsat会小于VGS-VT。(可以粗略的理解为,由于速度饱和,所以虽然你的VGS很大,但真正“有用”的VGS则没那么大)。在一般的应用中,Vgs不会取太大,一般为0点几伏,这样仿出来的Vdsat基本与Vgs-Vth差不多。

网友:
建议你去看RAZAVI的第17还是十八章

网友:
仿真时是用的是高阶模型,由于速度饱和引起两值不等,一般书上都是用的二阶方程,所以认为Vod=Vdsat

网友:
《模拟设计精粹》一书里面第一章介绍MOS管时,提到一个参数n,在第7面

网友:
这个是由于速度饱和造成的吧? 如果是长沟器件会好些?

网友:
vdsat = vgs -vth or a little smaller

网友(2010-04-14):
回复 网友A:

在长沟道模型里,应该是近似相等
在亚微米一下就不成立了,Vdsat可能比Vod大,也可能比他小,关键看管子的偏置点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相等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croding to the w/l ratio you design

网友:
有一篇讲解过驱动电压不等于Vdsat的文档,你看看就知道了,短沟器件速度饱和

网友(2011-02-08):
我觉得5楼说的比较有道理。

网友:
应该是手工计算和model仿真的误差导致的不相等

网友(2011-03-19):
短沟器件速度饱和

网友:
这个公式只是低阶模型,用于手算的

网友(2011-07-17):
模型精度的问题!在ALLEN书里,光看level 3模型,vdsat=(vgs-vt)/1+fb<vgs-vt,所以对于更高价的模型,可想而知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4-03-13):
很好啊,,,,谢谢了。

网友:
模型计算的吧

网友(2014-05-05):
回复 网友B:

   我也这么觉得,请问下具体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2014-08-26):
豁然开朗

网友(2016-06-07):
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在CDF中增加一个Vdsat,仿真之后还是不能显示,这个参数的值呢

网友(2018-07-04):
Vdsat和L有关,L越大,Vdsat越小。。大概趋势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你好像说反了,L越大,vdsat也越大

网友(2018-11-04):
回复 网友D:
嗯嗯,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L越大,vdsat越大

网友(2020-08-19):
5楼说的有理,就是小工艺的model更复杂了,也更准确了。

网友F(2021-10-31):
为什么我测出来的是vdsat随L增大而降低呢?

网友(2025-01-13):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测出来的是vdsat随L增大而降低呢?

想问下vdsat应该随着L的增大而增大还是降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