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段实例引用的代码错误问题

楼主(2010-03-14):
原始资料是参考“华为VERILOG-HDL电路设计指导” PDF文件里最后个同步FIFO的例子 但是自己编写时实例引用报错“Error (10153): Verilog HDL Function Call or Function Declaration error at fifo.v(28): identifier "read_allow" is not a function” 这样一堆 貌似引用RAM出现错误啦
往指教下哪里语法出现错误了 谢谢了啊!!

顶层模块定义的是:
module fifo(fifo_rst,clock,read_en,write_en,read_data,write_data,full,empty,fcounter);
parameter               data_width = 8;
parameter               addr_width = 9;
input                   fifo_rst;
input                   clock;
input                   read_en;
input                   write_en;
input  [data_width-1:0] write_data;
output [data_width-1:0] read_data;
output [addr_width-1:0] fcounter;
output                  full;
output                  empty;
reg    [data_width-1:0] read_data;
reg                     full;
reg                     empty;
reg    [addr_width-1:0] fcounter;
reg    [addr_width-1:0] read_addr;
reg    [addr_width-1:0] write_addr;
wire   read_allow =(read_en&&!empty);
wire   write_allow =(write_en&&!full);
dualram u_ram(read_clock(clock),
              write_clock(clock),
              read_allow(read_allow),
              write_allow(write_allow),
              read_addr(read_addr),
              write_addr(write_addr),
              read_data(read_data),
              write_data(write_data),
              );
............................................后面是FIFO的描述

RAM定义的是:
module dualram(read_clock,write_clock,read_allow,write_allow,read_addr,write_addr,read_data,write_data);
parameter dly =1;
parameter ram_width  =8;
parameter addr_width =9;
parameter ram_depth  =512;
input                    read_clock;
input                    write_clock;
input                    read_allow;
input                    write_allow;
input  [ram_width  -1:0] write_data;
input  [addr_width -1:0] read_addr;
input  [addr_width -1:0] write_addr;
output [ram_width  -1:0] read_data;
reg    [ram_width  -1:0] read_data;
reg    [ram_width  -1:0] mem [ram_depth -1:0];

网友:
找本基本的verilog语法书看下,调用模块时,是怎么样调用的.

网友:
模块例化的时候语法错误,楼主既然已经知道了可能的错误,就自己先试试看了。

网友:
例化的时候点去哪了?

网友:
wire   read_allow =(read_en&&!empty);

把这个分两步实现试试,先定义,然后再进行赋值。

网友:
4楼说的对,应该是dualram u_ram(.read_clock(clock),
              .write_clock(clock),
              .read_allow(read_allow),
              .write_allow(write_allow),
             . read_addr(read_addr),
             . write_addr(write_addr),
             . read_data(read_data),
             . write_data(write_data),
              );

楼主:
哦哦哦~~主程序的点我到查书时注意到了也用个小程序测试了下也不行 怪了 原来子模块没注意到哦 惭愧惭愧了 谢谢了啊

网友(2014-08-21):
解决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