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白光LED驱动LED光亮度调节方式

楼主(2010-03-14):
白光LED驱动LED光亮度调节方式

网友(2010-04-14):
ding

qilai

la
1# lurenyi

网友:
大大的大大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2010-12-24):
[灌水] 沒事來版版灌灌水,練練功,加油....

网友:
給大大推一個

网友(2011-02-20):
LED灯具调光方案具体有以下;
A,DMX调光控制器
性能特点:
1,     能实现基本的同步调光,跳变,渐变,流水,追逐.多静态场景设定.
2,           可以案客户要求修改程序.

B,DMX解码模块(不带地址,用在大部分防水LED灯具)
性能特点
1. 接收国际标准DMX512信号,3通道5v pwm输出,每通道输出电流30MA.
2, pwm输出频率高 , 稳定,LED不会出现抖动现象.
3. 内置稳压电路,供电范围从8-35V,并有5V稳压输出.
4. 每通道高达256级灰度,支持256*256*256 = 16777216种颜色变化.
5. 支持DMX写址器设置起始地址DMX解码模块
C,DMX写址器
性能特点
1. 输入电压: 12VDC
2. 配合不带地址的DMX解码模块使用,操作简单,直观易用.

D,DMX解码模块(带地址显示与按键设置)
性能特点
1. 接收国际标准DMX512信号,3通道5v pwm输出,每通道输出电流30MA.
2, pwm输出频率高 , 稳定,LED不会出现抖动现象.
2. 内置稳压电路,供电范围从8-35V,并有5V稳压输出.
3. 每通道高达256级灰度,支持256*256*256 = 16777216种颜色变化.
4. 带地址显示与按键设置,DMX地址设置直观,方便.
E, LED红外调光解码模块(单灯调光)
性能特点
1. 接收红外信号,解码输出单通道5v pwm,最大输出电流30MA.
2, pwm输出频率高 , 稳定,LED不会出现抖动现象.
2. 内置稳压电路,供电范围从8-35V,并有5V稳压输出.
3. 每通道高达16级亮度调节.
4. 红外遥控器可以由用户自行选择,解码程序可以随时更改以配套用户要求.

F, LED红外调光解码模块(最多30灯同步调光)
性能特点
1. 接收红外信号,解码输出单通道5v pwm,最大输出电流30MA.
2, pwm输出频率高 , 稳定,LED不会出现抖动现象.
2. 内置稳压电路,供电范围从8-35V,并有5V稳压输出.
3. 每通道高达16级亮度调节.
4. 红外遥控器可以由用户自行选择,解码程序可以随时更改以配套用户要求.
5. 最多30灯同步调光,任一组LED灯具只需接一红外接收头.

网友:
thx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1-10-27):
正在寻找亮度调节方面的资料,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