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相环的带宽问题求教

楼主(2010-03-15):
初学锁相环,请问对于锁相环的带宽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信道的宽度是24MHz,分频器的最大分频数是256,请问带宽可不可以是24MHz*256?谢谢!!!!

楼主:
补充问题,我在一本书上看到  说整数N的参考信号的频率Fref等于信道宽度, 但是后面又说为了保持稳定性 锁相环的带宽大约为Fref/10, 我觉得有点矛盾了?这个应该怎样理解呢?

网友:
锁相环的带宽跟它的輸出頻率是兩回事
你弄混了

网友:
PLL的带宽一般定义为它的开环传输函数增益降为1(0dB)时对应的频率

网友:
锁相环(PLL)本身就是一个反馈系统,如楼上说言,它的带宽应该定义为:开环传输函数增益将为0dB时所对应的频率。

网友(2010-04-22):
肯定不对。

网友:
不知道,还要理解理解啊

网友(2010-07-03):
3楼正解
以针对锁相环自身反馈特性而言,一个针对锁相环输出频率步进而言(也可以认为是针对其所应用的通信系统而言)

网友(2011-03-16):
不矛盾  信道宽度不等于锁相环的带宽  但是 等于整数性的 参考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