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正负端问题

楼主(2010-03-15):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注意这个问题没有,我们设计单输出差分运放时,一般有两个输入端,其中一个是正,另一端是负,这哪端是正,或是负,大家一般怎么辨别的呢?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差分的带电流镜负载的单级运放。这样来判别行不行:信号从差分一端输入,经过一个共源级MOS管就反相了,那这端就是负的,另外端是正的,可以吗?

网友: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注意这个问题没有,我们设计单输出差分运放时,一般有两个输入端,其中一个是正,另一端是负,这哪端是正,或是负,大家一般怎么辨别的呢?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差分的带电流镜负载的单级运 ...
引用 网友A:

和输出同相的为正,反之为负。。

网友:
l楼上正解

网友:
2楼说的是对的。或者不严谨的说与输出端在同一电流路径上的是-端

网友:
lz的方法是可行的,这就是所谓的瞬态极性分析法来判断正负端的

网友:
瞬态极性分析法来判断正负端的

网友(2010-05-14):
LZ说得是对的呀

网友:
二樓說的對,不論OP amplifier's stages,一體適用.

网友(2012-10-24):
大侠懂了没?能以最简单的差动对+common source为例讲讲吗

网友(2017-05-11):
要运行一下才可以判断吗?

网友:
怎么判断啊二楼说的不就是定义吗?那在集成运放中你怎么判断同相反相呢?

网友:
很好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