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信号频率与运放带宽的关系??

楼主(2010-03-15):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设计高速ADC的时候,如果输入信号要达到50MHz这样的频率范围,是否要求所设计的运放-3db带宽达到50MHz以上,以此来满足设计的线性度??
貌似要设计-3db>50MHz 的运放有点难度咯。。。。

大家讨论下咯。。。

网友: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设计高速ADC的时候,如果输入信号要达到50MHz这样的频率范围,是否要求所设计的运放-3db带宽达到50MHz以上,以此来满足设计的线性度??
貌似要设计-3db>50MHz 的运放有点难度咯。。。 ...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鉴定完毕。

网友:
不是必须的  只要在输入的频率范围内  运放增益能达到规定的值就OK  这个由ADC的精度决定

网友:
恩,可以通过多极运放分别实现增益和带宽

网友:
Yes.
Some amp even gets to 100MHz at -3db. Of cource, it is a trade-off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power.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鉴定完毕。
引用 网友B:

同意

1。ADC的采样频率不清楚(50Mps/100Mps/?)
2。ADC的结构和精度不清楚 (运放的工作情况也就不清楚)
3。运放的-3dB,工作状况不清楚 (开环还是闭环?)
4。与2和3相关,也许你的ADC的线性度与运放的带宽没有关系

如果你的ADC是pipeline中的,那么提醒你一点吧,应该根据ADC的采样速率和精度去计算你的闭环-3dB点,或者开环带宽。

网友C(2015-12-01):
回复 网友A:

   LZ后来应该弄明白这个问题了吧,我最近也有点弄不清这个问题,求指导啊。就是比较器的带宽和速度的关系,这个速度是要看信号的输入频率还是比较器的时钟频率呢?比如信号的频率是1M左右,时钟频率是10M,时钟频率是140M,12bits的ADC,那么比较器的带宽大概是多少呢?或者说要怎么去大概估算呢?

网友(2020-11-29):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也有这样的疑问,请问您能解释一下比较器的带宽怎么确定吗?谢谢啦

网友(2021-03-09):
随便找个做ADC的硕士论文,仔细看一遍基本上这些基础问题都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