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和Cadence都要会吗

楼主(2010-03-15):
我们在学校里只用了Cadence,但都说Hspice仿真效果更好,是不是都得学啊?以后工作中是不是都要用到啊?谢谢指教

网友:
都只是工具,都不是主要问题,工作了看你公司用什么就行,很容易上手。
关键问题是,要自己多动脑,多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i think both tools all important

you must learn

网友(2010-05-26):
關鍵在人
不在工具

网友:
同意6楼说法

网友(2011-08-24):
Cadence is a company name. They create a lot of IC and PCB tools.
I guess you mean Cadence spectre.

网友:
Hspice很简单的,多学一下就会了

网友:
工具是一定要會的
但是你對電路的熟析度與process變易是比較重要的

网友:
hspice is the golden benchmark of circuit simulator

网友:
基本算法都差不多。。。 理解电路还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难的。还有就是用最简单的电路实现需要的功能也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越复杂越精确的电路越好,在实际工作中,控制成本最重要。

网友(2016-07-22):
let's think a little  bit about 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