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JTAG接口电路的上下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03-15):
大家好,请教:
FPGA的JTAG接口的电路中
为什么在TDI,TMS加1k的上拉电阻呢?
而TCK却加下拉电阻?
为什么TDO既不上拉又不下拉呢?

网友:
行业垄断!不这样做就要吃亏,呵呵

网友:
手册就是这样推荐的,放心使用就行了

网友:
TCK下拉是终结电阻

网友:
应该是对JTAG接口,进行了电平匹配吧

网友:
TDO是输出,所以不用拉

TCK是时钟,推荐下拉。

TMS为高,五拍后jtag状态机回到IDLE状态。

TDI只是为了有个确定状态而已。

网友:
TDI,TMS上拉  因为是输入信号,上拉是为了在没有连接下载线的时候,给一个电平,同时提高信号的建立速度
TCK    是输入但是是时钟信号上升沿有效,可以避免上跳脉冲干扰
TDO   是输出没有必要接电阻

网友(2010-08-22):
很好很好。

网友:
下拉电阻使TCK信号的初始值为0,由于是时钟信号,可以保证时钟信号在初值后第一个边沿为上升沿,而JTAG控制电阻正是以TCK的上升沿向FPGA内部写配置数据的。
  这里的上/下拉电阻仅仅属于推荐值,并非确定值,目的是保证信号质量。以上拉电阻为例,如果上拉电阻为10K以上,由于管脚对地有一个等效电容,由于T=RC,C由器件的工艺决定,电阻越大,充放电时间越长,信号的上升沿就越缓慢,斜率就越小。上升时间如果超过JTAG控制电路的要求,向FPGA内部写数据就可能出错。那么,如果上拉电阻越小呢?会不会上升时间变小呢?是的。电阻变小,上升时间变小,斜率变大,但是却带来了另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电阻小到一定程度,信号将在上升沿出现上冲现象,情形严重时会出现信号的振铃。如果电阻太小,产生的倒灌电流超过器件IO的容限,JTAG控制电路会烧坏。阻值一般为4.7K。
  保证信号的驱动能力。前面提到,电阻越小,信号的斜率越小,同时信号的驱动能力越强。电阻越大,信号斜率越大,同时信号的驱动能力越弱。这一点在JTAG菊花链电路中有及其重要的重要。
原文出自【比特网】,转载请保留原文链接:http://network.chinabyte.com/205/11035705.shtml

网友:
IEEE Std 1149.1规范规定,在TCK为低时,器件TAP状态机的状态不得发生变化。因此,一般要求TCK通过下拉电阻接地,以保证TAP状态机状态不变。
From www.iiieeee.com

网友:
在TMS保持为高时,5个TCK时钟,可使TAP状态机,从任何状态回到复位状态。因此要求TMS信号上拉。符合IEEE Std 1149.1规范规定的器件,在芯片内部都会对TMS进行上拉。
From www.iiieeee.com

网友:
测试过程中,如果出现边界扫描链开路的情况,TDI上拉后,移位至器件的边界扫描指令(全1)将会选中BYPASS寄存器,这样不会影响器件的正常功能,也不会对器件有任何损伤。因此,符合IEEE Std 1149.1规范规定的器件,在芯片内部均有上拉,但上拉电阻阻值一般都较大,因此有些芯片还要求外接上拉电阻。
From www.iiieeee.com

网友(2010-09-23):
参考JTAG规范

网友:
解释得非常清楚,谢谢上楼和再上楼

网友(2017-11-28):
回复 网友A: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

网友(2018-07-20):
因为协议规定JTAG的TCK和TMS默认为高才是无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