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伪距测量

楼主(2010-03-15):
请问一下大家,在没有真实的导航数据的情况下如何进行GPS伪距测量的仿真实验呢?

网友(2010-07-19):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0-12-20):
如果想做帧剥离部分的话,就可以先写个模拟成帧的函数;
否则,可以更直接用历书来做,历书可以从网上下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网上下载下来的历书应该还需要格式转换吧?它不是二进制形式的。记得有个格式是NMEA0813,不知道这种格式怎么进行转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