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伪距测量

楼主(2010-03-15):
请问一下大家,在没有真实的导航数据的情况下,如何进行GPS伪距测量的仿真实验呢?

网友(2010-05-31):
有本书《A software-defined gps and galileo receiver》,附带了样例接收程序和数据,或者你找安捷伦的signal studio,也可以生成仿真数据,有对应的场景描述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啦,我先去找找这本书看看。

网友(2010-07-23):
请问 Haversine 的距离计算可信度高吗?

网友(2010-11-15):
可信度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