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查看Modelsim中的覆盖率?

楼主(2010-03-15):
如题
如何查看Modelsim中的覆盖率?

网友:
直接看啊,有选项的,可以加命令

网友:
没用过还 学习下

楼主:
xiexie 我找到那个选项了

网友:
说些仔细点啊

网友:
在工具栏列表中有coverage这个选项

网友(2010-04-21):
还没学习过啊!

网友:
我也试一试

网友:
软件自带的文档中有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
看 modelsim的帮助,好像专门有一章讲的,或者搜索coverage,他那个在vsim的时候要加选项的

网友:
回去试试,没有用过

网友:
thanks you very much

网友:
vsim -viewcov XX.ucdb查看coverage文件
要仿coverage的化在脚本里面 vsim XXX 这句中加入 -coverage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在做这些

网友(2010-06-21):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选项

网友(2011-02-01):
图形界面打开就可以了,如果是命令行,就加 option!

网友(2011-07-01):
多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2014-06-16):
还是不太明白啊

网友(2014-09-23):
这个问题以前有人问过,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
查看modelsim ug

网友:
应该有命令选项的,跟VCS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