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PCI卡的问题

楼主(2010-03-15):
各位大侠好
我做了一个PCI卡,本来可以用PLXmon来查看EEPROM了
可是在配置ROM里写了错误的数据,导致现在pci的驱动都无法装上了
(我感觉是这里的原因)
请问有方法使得芯片恢复出厂设置吗?

网友:
我也在做PCI卡,我想请问你是用FPGA ip core 做的吗?

网友(2010-04-17):
能换一片EEPROM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重新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