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一个cadence下的带隙温度仿真问题

楼主(2010-03-15):
如题,如何在cadence下仿真带隙降温仿真,假如通常我们设置的是0℃到100℃升温仿真,问题是如何设置100℃到0℃的温度仿真?
如图,过温关断是0℃到200℃的升温仿真,如何仿真得出降温的开启曲线?望高手回答。

网友:
需要提醒你的是,如8楼所说,在start和stop窗口分别填入0,200与分别填入200,0,仿真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虽然曲线横坐标都是从0到200,但你仔细看看会发现两条仿真曲线的转折处对应的温度点不一样。

网友:
dc可以仿的

网友:
仿真的时候初始值设为200,终止值设为0.然后步长设为-1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试了你的方法,但是还是不行,温度还是从0开始扫描到200的。。。

楼主:
仿真的时候初始值设为200,终止值设为0.然后步长设为-1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试了你的方法,但是还是不行,温度还是从0开始扫描到200的。。。

网友A:
你好,我试了你的方法,但是还是不行,温度还是从0开始扫描到200的。。。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看出来是从0扫描到200的?
你要是用awaves看的话是不能证明你这个观点的,哪怕实际上就是200到0,awaves依然是显示从
0~200,但实际曲线就是200~0.
不过你的温度能做出迟滞啊,首先check你的电路是不是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知道你的意思,仿真的时候,你是想在一副图内显示两条曲线,是吧?可以这样做:
1.首先分别填入DC仿真的正向温度范围值0和200,仿真后出现过问保护的曲线,点击新建窗口(new window),然后直接把仿真出来的曲线拖到新窗口中;
2。在仿真窗口重新填入反向温度范围200和0(就是start和stop两个窗口的值交换一下),再次仿真后,出现温度回滞的曲线;
3.将之前步骤1中新建窗口中的曲线拖到步骤2中的曲线窗口中,你要的结果就出来了。

呵呵,道理很简单,要是管用了,记得信元啊

楼主:
同样谢谢你的提醒,可惜只能给一次分,要是有什么需求给我留言,我分多,可以帮 你下···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仿真的时候,你是想在一副图内显示两条曲线,是吧?可以这样做:
1.首先分别填入DC仿真的正向温度范围值0和200,仿真后出现过问保护的曲线,点击新建窗口(new window),然后直接把仿真出来的曲线拖 ...
引用 网友B:

信元给你了,。。。你查查吧···多谢你啊

网友:
能给大家提供帮助就行,知识是无价的,分享才快乐。信元是次要的,但还是要谢谢LZ啊

网友(2011-04-25):
LZ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仿真的界面吗?
谢谢了!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1-10-12):
这个东西挺简单的:
1.首先仿真0-200,设置步长为1,仿真后查看波形,不要关掉波形窗口。
2.然后在仿真界面右下方的Plotting mode中选择append模式。
3.设置仿真条件200-0,步长为-1
4.仿真结束后查看波形,两个波形就叠加在一起了。
如果正确的话给加分啊,谢了!

网友(2015-10-27):
回复 楼主:

    楼主试试DC中的hysteresis sweep,这是仿真迟滞比较器的,我自己没有试过你这种,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也有迟滞的现象,楼主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这招有用,还不错,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表示旧版的Cadence没有hysteresis sweep功能,不知道你这个仿真出来是什么样子,这个迟滞扫描功能是从什么哪个版本加进去的呀?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仿真结束后查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