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归零码的问题!

楼主(2010-03-15):
归零码不是发"1"码时,发出正电流,但持续时间短于一个码元的时间宽度,即发出一个窄脉冲;当发"0"码时,仍然完全不发送电流,这样子么?这个我看不明白,
0码和1码分别由TOH+TOL,T1H+T1L组成是这么理解么?但是由这样的归零码么?应该怎么理解,哪位大大能赐教下?

网友(2011-04-08):
回复 楼主:

    可以这么说,归零码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归零码两种,它与非归零码的主要区别在于,归零码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对于输入信号不论高低电平都有一定时间的回零动作,因此称为归零码,这样可以很好减小码间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