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中,输出电流大小取决于什么

楼主(2010-03-15):
开关电源中,输出电流大小取决于什么

网友:
loading current if output support current is enough

网友:
恒压取决于负载,恒流取决于控制

网友: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取决于限流保护 Power Mos?

网友:
电感额定电流和MOS管允许电流吧

网友:
不知道你到底问得是什么,所以有好多方面的回答。
首先,产品定义前电流大小取决于市场
电流确定后才会确定设计参数,比如说导通电阻,电流检测增益,保护电流限值,诸如此类等等

网友:
P=I.V ,if supply Power is fixed ,I=P/V .
if P=10W, Vout=1V, Current can supply 10A.
                 Vout=10V, Current only 1A.
IN 10A current case ,circuits pass device(power MOS) must be pass 10A .and V-drop must be low than 0.3V-0.1V

网友:
你指的是什么意思呢?设计电源时输出电流都有规格要求的,你要安装需要设定电流,这个就是变压器的事了。
输出电流还与所加的负载有关,通常是满载时电流多大,轻载时电流多大

网友(2010-07-03):
DC/DC 如果输出电压是固定的,输出的电流由负载决定。负载消耗多少电流,输出电流就是多少。

网友:
樓主應該是想問 最大輸出電流 受什麼限制
如果是這樣就是3樓所說的 元件的耐流 以及PWM IC限流

网友(2011-03-18):
软件限流

网友:
那样也不对吧,虽说BUCK的输出电压是恒定的,但是负载也不可能无穷大啊。而且有个问题,就是在CCM模式下,将负载电流进一步加大之后,待到系统稳定下来,占空比还能遵守伏秒守恒原则吗?如果遵守的话,占空比只与输出输入电压的比值相关,也就是加重负载,占空比不变,这貌似与PWM的工作原理有冲突;如果不遵守的话,那么占空比随输出电流之间的变化关系又怎么量化呢?

网友(2011-06-07):
问的太乱。

总之,取决你想要多大。
输出功率早要比其他先考虑吧。

网友:
反馈电路!

网友:
如果不考虑任何物理限制,仅从电路的方面来看,最大不能大过Vin-Iout*(Ron+ESRof inductanc)>Vout,就是说即使全开算下IR drop 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电感会储存能量,从而提供需要的直流电流。其实即使不要controller, 直接用LC和switch输入PWM,vout也会比较准。注意电感储存的是能量,不是电流。

网友:
输出电流大小需要功率的匹配,单纯的说由什么决定,有点飘。

网友(2011-11-20):
CV阶段的输出电流是通过控制电压来间接闭环控制的;
CC阶段的输出电流则是通过控制芯片的开环来控制的。

网友:
回答14楼。
你说的占空比只与输入输出电压的比值相关,是在理想状态下。真正的占空比是: Vout/(Vin-I*Rdrop)。
Rdrop包括Ron和电感的DCR。
当负载电流增大时,占空比需要增加才能保证输出电压恒定。

网友(2012-01-07):
P=IxV这个就行了.

网友(2012-05-06):
第一反应是负载,想想你的问题不太完整,不过一般都是指做buck稳压实验的吧!那就是负载了!

网友:
Mostly depend on output transistor and output inductor.

网友:
问题有点笼统呀

网友:
功率管,变压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