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r后的pt,反标用的是spef还是sdf?

楼主(2010-03-15):
如题,谢谢

网友:
两种都有吧。
sdf直接提供了延时的信息,spef提供了各个节点的寄生参数R,C的值,pt会根据这些值再计算延时。

网友:
我们用SPEF

网友:
我们都用

楼主:
用spef后,pt计算出的延时和sdf提供的相同么?

楼主:
sdf文件提供了器件延时和连线延时,但是spef文件的内容知道是RC信息,但是看不太懂,有没有兄弟可以详细分析下??

网友:
spef 提供RC信息,更准确,但时间计算上,更长点

网友A(2010-10-14):
受教了啊……我们也是先用spef反标 用PT跑出SDF,然后后仿……

网友(2011-01-09):
how to generate the sdf through spdef?

网友:
后端提供SPEF,通过PT进行计算,可以将计算出来的SDF再反馈给后端,进行再次修正。

网友:
为什么我得到的SDF文件中的结果是这样的:
(INTERCONNECT RST_GEN/I15/ZN RST_X__L1_I4/I (0.006::0.006) (0.005::0.005))

网友:
肯定是spef三!

网友:
用spef,
spef更好,他的时序的模型更完全些,

网友(2011-04-16):
必然是Spef
然后跑出SDF再去后仿

网友:
请问你们说的是什么?我怎么看不懂啊?pr? pt?spef?sdf?是什么?

网友(2011-09-01):
我的pt始终读不进去pin 和 net的信息,就是全是error,想来也是,因为icc导出的.v文件没有线和pin的相关信息的,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呢,求教阿

网友(2011-12-06):
一个问题我用sdf反标pt再检查时序发现transition违力,而用spef反标pt报出结果则没有违力,用pr工具自带的时序分析也是没有违力的~
难道是sdf的延迟信息要比spef悲观些~

网友:
spef是最真实的RC寄生参数,sdf是基于线载模型的,有可能估算出的要比真实的悲观。

网友:
PR后的反标,如果是PT分析就用SPEF,如果是用于后仿就用SDF

网友:
应该都要用到,sdf是标准演示文件,提供cell delay 和net delay
spef格式是提取实际物理连线中的RC参数

网友(2018-01-19):
回复 网友B:

   您是说如果后仿,直接用sdf文件进行medelsim等软件后仿就行了,不用pt反标spef文件了是么?

网友(2021-05-24):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啊……我们也是先用spef反标 用PT跑出SDF,然后后仿……

请问,你spef反标,是如何反标的?是PT用read_parasitics吗?

网友(2022-11-07):
使用SDF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我跑带SDF的PT总会报出一些SDF里面的标准单元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