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compiler和design compiler是什么关系啊

楼主(2010-03-16):
我看书上说的是,这两个工具是within dc_shell的,那么是不是安装了DC,就可以用PC了啊?还是需要单独安装,不了解这些东东,希望大家指点啊

楼主:
在dc_shell-xg-t启动的时候会出现一大堆的软件名字,其中就有power compiler, 老师说这就说明我装的DC中已经包含了power compiler。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

网友(2011-01-18):
DC中已包含powercompiler

网友(2014-08-21):
其实启动DC,PC就在里面可以用了. PC不是一个单独的软件,而是嵌入在DC, ICC等软件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