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款电机驱动IC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0-03-16):
[local]1[/local]

楼主:
这是应用于电动自行车直流电机驱动ic,不是很明白其中VB1,2,3浮动电压及VS1,2,3的意义.
上表是最大额定值条件,下表是正常工作条件。
现在不清楚应采用何种工艺可以实现,由VDD值,以及VB和VS的差值,是不是可以采用,VDD20V以上,VDS耐压25V以上的BCD工艺呢?
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做电动自行车控制器的吧?
1、2、3:指电机的相序

楼主:
是电动车的
就是想知道因该用什么工艺进行设计呢?

网友(2014-09-24):
zhege需要慢慢的理解后才能给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