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使用FPGA实现TM(Traffic Management)的讨论

楼主(2010-03-16):
TM是时下最流行的QOS技术,在任何多通道的数据处理设备中,TM的算法总是居于核心地位。往往一个TM算法构架,决定了一个设备或者一个系统的设计框架。

目前多数的TM功能都是由芯片产商提供,例如BroadCom和Dune,都提供自己的TM设计构架,而且完全不同,相互之间不能兼容。而且业内也没有统一的TM的概念或者TM的行业标准。
    像华为和中兴,目前的TM构架都是参考DUNE的概念。这点华为还走到了前头,而中兴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成果出现。
    我们这个帖子就是像让所有关注TM的人进来讨论一下,如何采用FPGA实现TM,以及一些技术细节。现在我们知道,Xilinx和Altera都有第三方提供TM IP Core,不过灵活性非常不能恭维,如果各位要掌握TM中的核心技术,或者各位像构架像样的TM,那么请自己动手完成。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希望我们的帖子能给各位一个启发。

楼主:
TM最关键的几个点是什么?或者说难点在哪里?我觉得有以下几个:
(1) 队列分配,也就是Queue Assignment
     按道理说这个算不算TM的一个部分,目前还存在争议。有些提供商认为是TM的一个部分,有些则不这么认为。争议的理由就在于Queue Assignment在一些方案中带有路由算法的成分了,很多地方通过PP(Packet Precessor)来完成这个任务。
    如果各位在做TM,那么队列分配是绕不开的,因为牵涉到路由算法,所以它比较复杂。

(2) Buffer管理,或者叫MMU
    一个牛×的TM,应该能够管理多大256K以上的队列。各位如果做过数据缓存和转发逻辑,应该知道256K个队列是什么概念。那该需要多么复杂的缓存管理,才能在面对这么多的队列的时候能保证带宽,延时符合要求。

(3) 调度(Scheduling)
  这个算法虽然很成熟,例如RR、SP、WFQ等等,明摆在那里。不过要实现对K级队列的调度,这里面也存在难度。

(4) Policing和Shapping
  策略和整形,难

还有其他。我这里抛砖引玉

网友(2010-06-20):
QoS以前玩过,现在都忘了。哥们在哪儿做?

网友(2011-08-12):
兄弟啊,偶现在32k的队列都头疼啊,你用到256K应该是100G的TM吧

网友(2017-11-10):
很想知道大致思路,我现在正做一个类似的项目,头大了。把10G的带宽限制在6G.

网友:
只想问。。。。。这个技术是应用在复杂协议通信系统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