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40v输入集成功率管的降压芯片,

楼主(2010-03-16):
40v输入集成功率管的降压芯片,在哪里流片比较好,哪个工艺合适呢?

网友:
You can ues 0.5u 50 V to 60V CD mos process or BCD process.

楼主:
where i can select the process?
i need the vgs swing from gnd to vin=40v

网友:
you can check Taiwan or korea FAB .
Fab process have  VGS and VDS operation voltage.
you spec VGS=VDS>40V

网友:
怎么都是引文啊

楼主:
是的,我的vgs=vds up to 40v,
umc or tsmc have this process?

网友:
maxchip vgs可以承受40v的工艺
upi在这里流片。

一定要vgs=40V吗,不可以用level shifter转一下?

vgs 40v比5V的费面积,做buck converter不划算。

楼主:
level shift hvpmos vgs 会到40v的啊,

网友:
high side用hvpmos?
还是bootstrap用,如果是bootstrap用hvpmos可以控制vgs为5V的

楼主:
就是level shifter 本身啊,上面的vin=40v, 这样的话上面的pmos就要是hvpmos了,而且这2个pmos的gate voltage swing from 0 to vin的啊,这样vgs=0-40v的高压了。大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
一般不用hvpmos来做,而用ldnmos的vds来挡40V高压。
上图中除了M1、M2,其他均可以用LV来做。

楼主:
我感觉可以不用下面的偏置。

网友:
下面是可以控制速度的。不用HV管子要多一些,面积上可能划不来。

网友(2010-04-17):
回复 网友A:

抱歉allentel,我不是很明白这个电路

我看到Vout输入电压最高VDD1,最低VDD1-VSG,那么Vout的反相器阈值设计要考虑什么呢?

网友:
这个我不懂,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