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CLONE上的LVDS通信问题

楼主(2010-03-16):
小弟刚刚做LVDS通信的项目,用altera的IP核作,使用一块板子上的2对LVDS引脚作接收端和发送端,按照官方手册,接收端和发送端都选外部PLL模式,发送端:串化系数4通道1,接收端与发送端对应,并使用altpll来配置外部PLL,输入时钟:50MHZ,data rate:200MBPS,C0:100MHZ,C1:50MHZ,小弟的问题是按照以上步骤设置好电路并连线后,当从发送端发送"0100"时,接收端收到"0000",当发送"1000"时,接收到"0100",再测试3组,结果为:"0111"-"1001","0010"-"0100","0101"-"0000"一点规律也没有,而之前的仿真结果基本正确,哪位大侠做过,请指点一下小弟吧,附件是小弟的源码,QII9.0开发的,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仔细仿真一下嘛,。。。。没有时间看这个。

网友(2010-08-03):
看看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

网友:
是否可以进行持续送数,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是否是由于端接匹配电路没做好造成的,或者在差分对有寄生电容或者电容,导致上升沿、下降沿不够陡峭

网友(2011-04-23):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的qq707205943,希望交流一下。

网友(2012-05-18):
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2012-07-16):
这东西好麻烦啊。。。。 参考参考

网友(2014-11-11):
很有参考价值哈!谢谢了

网友(2017-08-25):
回复 楼主:

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