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astro

楼主(2010-03-16):
在使用astro进行Expand Netlist时出现了很多的Warning,如下:

Warning:There is no instance in netlist cell MX2X1.NETL
               Physical definition of cell MX2X1 may be missing or of wrong type.

结果:Total number of cell instances:0
        Total number of nets:62
         Total number of ports:64 (include 0 PG ports)

这是哪里的问题,哪位能指点一下,还有PG ports 是什么,谢谢!

smic库中有下列问件夹:
apollo         gds2      celtic       lef     symbol    synopsys   等文件夹 ,
apollo下:clf 文件夹    *.map文件    smic18 文件夹    tf文件夹
smic18下:cel文件夹  fram文件夹  pwr文件夹   tim文件夹   lib文件  lib_1文件
                                                                                         lib_2文件
我做DC时用的是smic工艺库中synopsys文件夹下的东西,Astro做后端用的是smic工艺库中Apollo文件夹下的东西,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上面的问题吗?

网友:
不好说,感觉是库的问题吧。看看之前设定参考库的时候有没有warning之类的没注意?
帮不上忙。帮顶一下

网友:
感觉是库的问题,重新做一遍,确定你的库添加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PG port指的是power和Ground port,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stro啊

楼主:
Astro05的版本

楼主:
现在确定啦,是我的库的问题
哪位有smic0.18后端用于astro的库,现在毕设急用,谢谢!

网友(2011-08-14):
楼主怎么看出是库的问题?库里面该有的东西都有啊!!

网友(2011-12-29):
你的standard cell 的 milkyway library沒有reference 進來,
表示netlist有這個cell但你milkyway library沒這個cell

网友:
reference library 没设好吧,

后端用apollo file,  astro也太老了, 我8年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