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ndgap 基准电压随vin在变为啥呢?

楼主(2010-03-16):
bandgap 基准电压随vin在变为啥呢?
Vin: 2.5v~5.5v, Vbg: 0.9v~1.23v
传统的bandgap结构。
请问大家,为什么呢?

网友:
请问 Vin 是电源电压吗?

网友:
你的bandgap是共源共栅的那种吗?

楼主:
vin 是电源电压,是共源公删的。
郁闷啊。

网友:
可能是环路没有正常工作,你看看运放的两输入端是否相等。

网友:
检查一下电路在整个电源电压范围内所有corner下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
检查运放!

网友:
是不是在某些情况下运放的管子进入线性区了?

网友:
PSRR太差吧?有没有仿真过这个?

网友:
可能是环路工作不正常

网友:
我这有个电路图和LZ一样。属于可控BRG。 1# mycelldevice

网友:
没猜错的话 楼猪的运放偏置应该直接取自电源  特别是所谓的共栅

网友:
看下运放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管子在线性区了,可使用自偏置结构

网友(2010-04-26):
EA里面出的问题!

网友:
环路增益太低了
或者静态工作点设置的不合理

网友(2010-09-03):
是不是你的电路本身连接时使Vin受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