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异步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0-03-16):
请问两个同频异步时钟,信号如果跨时钟域的话要注意什么,有哪些方法可以避免亚稳态的出现。

网友:
异步是指什么?相位不同?

网友:
可以使用锁相环PLL,使连个频率在相位上保持一致,从而避免由于相位二而产生的不可重复错误
也可以使用FIFO

网友:
相位错开90度

网友:
用寄存器保存每步输出数据就可以避免亚稳态

网友:
参考UART,8倍或者16倍采样

网友:
用同步器或者fifo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同意7楼

网友:
最好的方法,FIFO。包治百病。

网友:
A时钟域信号寄存器输出,不经过任何组合逻辑,连接到B时钟域的两个寄存器进行同步,一般可以减少亚稳态发生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