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nicom 不能显示开发板启动信息

楼主(2010-03-16):
我用的是s3c2410,在一台pc机上装了windows和rhel5,然后将开发板连接到pc上,在windows的超级终端下,启动开发板,则能够显示启动信息,并且能进入vivi控制台,但当切换到Linux系统下用minicom时,启动开发板则不能显示任何信息,minicom配置如下:
A-Serial Device :dev/ttyS0
B-Lockfile Location :/var/lock
E-Bps/Par/Bits      :11520 8N1
F-Hardware Flow Control :NO
H-Software Flow Control :  NO
配置好后切换到:Save setup as df1,[enter],然后退出。
但是再启动minicom,然后打开开发板后只能在minicom里显示如下信息:
Welcom to minicom 2.1
OPTIONS:History BUffer,F-key macros,Search History Buffer,118n
Compiled on …………
Press CTRL-A Z for help on special keys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啊,都好久了,解决不了,急!

网友(2010-10-28):
可能是你Linux版本的问题,rhel5的内核会导致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