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5v/40v高压工艺问题

楼主(2010-03-16):
请问5v/40v cmos高压工艺中如果高压器件和低压器件衬底电位相同,是否能做在同一个well中呢?比如一个低压的pmos管和一个高压的pmos管衬底电位都是VDD

网友:
5v的p管nwell接5
40v的p管nwell接40

这个不要乱搞

网友:
我见过的工艺例40V高压PMOS,他的NW是和Drain 是butting在一起的,不能选择电位。工艺不同,可能不一样。

网友:
我见过的工艺例40V高压PMOS,他的NW是和Drain 是butting在一起的,不能选择电位。工艺不同,可能不一样。
引用 楼主:

说错了,是和source应该。

楼主:
说错了,是和source应该。
引用 楼主:

不错,工艺不一样,接法也不一样

楼主:
不错,工艺不一样,接法也不一样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哪家的5v/40v cmos工艺高低压mos器件可以做在同一个well里面呢?或者说是不是所有的5v/40v cmos工艺高低压mos器件的well必须分开,即使well电位相同,而且还要拉开一定距离?那这样的话就会很浪费面积了。

网友:
一般来说是即使高低压器件的衬底电位相同,也是不太可能共阱的,因为5V器件是普通器件,而40V器件是DMOS或HV MOS。 DMOS或HVMOS为了适用于在high side的应用,往往是要制作在HV-Nwell、及HV-Pwell中的。 也就是说40V器件比5V器件多使用几张mask,二者从结构上一般不可能做在同一个阱上。

网友:
应该不可以,因为高压和低压器件阱的掺杂、结深等参数不一样,低压器件做在高压阱里性能不好

网友:
不可以,高压器件做在HV-Nwell、HV-Pwell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可能要看设计规则了。

网友(2010-06-04):
大家都想知道

网友C(2010-07-09):
低压的耐压一般承受不了的,

网友:
5V的管子放在高压well里还能叫5V的管子吗?

网友(2011-06-16):
大家做这个工艺都在哪里流片的呀,感觉没有什么工厂做的,

网友:
你如果能够保证D和S对Nw的耐压不超过5V,而且低压管的阈值电压的变化不要求不太严格,应该可以放在同一个井里。

网友(2022-04-07):
引用 网友C:
低压的耐压一般承受不了的,

比如一个低压的pmos管和一个高压的pmos管衬底电位都是VDD
  sometime  可以 .

,    低压pmos  "well spacing 拉很开"   MPW实验才准“ . junction breakdown > 40v 就可以  ,

   Current mirror 若单纯高压 40VMOS   小于 ua 电流 电流mirror 会出问题
. 可改5v pmos  mirror ,  5v pmos 串40v pmos .
另外有boostrap  5v mos 浮动 uhv  (400v~500v)  也类似 .

网友(2024-03-21):
低压5vmos 用高压上面几个做法
1.      LVmos (没iso device)   下用 DNW , NBL 框起来 .  把 NBL 正高压  . 须看 nbl 耐压
2.     ISO mos , iso mos 有DNW 一样正高压须看nbl(DNW)  耐
3.     低压 5v pmos 串 高压 40v pmos . pmos 的well 拉很开  耐压  > 30v …这要自己try  非正规组件 . 可用於flyback pwm ic , 因pwm ic  启动前 要求 I < 2ua, 但 UVLO 要很准  , 需高压bandgap 电路. 但 , 高压40v PMOSmirror 电流小会 hv pmosmirror 失败

网友D(2024-10-24):
请问有哪个工艺可以同时耐输入栅压和漏压到3V~12V的啊

网友(2025-02-15):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哪个工艺可以同时耐输入栅压和漏压到3V~12V的啊

台积电.35umB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