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菜鸟都不算的菜菜鸟向诸位前辈请教!看看大家意见

楼主(2010-03-16):
10年考研刚刚结束,现在面临选方向的问题。专业是微电子与固体电子,现在纠结在,是做模拟集成电路方向(有AD和射频)还是做SOC(?也不太懂,大概归属数字集成电路吧,下面有搞架构的,有搞低功耗的,有搞数字后端的,等等)。
没有实质接触专业所以不够了解,所以现在也还谈不上兴趣。诸位前辈都是过来人,如何选择希望点拨一二。
望前辈不辞辛劳,就算只有只言片语都感激不尽啊!

网友:
也是刚刚毕业,我是数字方向,只能说下自己知道的情况,不知道能否给你提供点意见。
       模拟和数字没有优劣之分,有的只是方向的不同。既然你现在谈不上兴趣,那么只有从以后的职业和“钱”途来看了。
       开始上研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模拟很难,其实数字也不简单,呵呵,我比较笨,也许你以后就不会这样认为。射频更难上一等,但是模拟中射频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方向。我一个师兄是做射频的,现在毕业三年了,在深圳,年薪在二十万左右,但是他说他现在还没有入射频设计的门呢,因为这个东西太靠经验,也太难了。据他说,想学好射频,至少要五年以上……我没仔细了解过射频,关于它的知识结构上,不敢多说什么。
       整体来讲,模拟比数字要难找工作,模拟需要熬得时间也要长些,但是模拟比数字要能赚钱。但也不尽然,相信你不会在意这句话,能力强的人总会有饭吃。
       数字方向上,SOC是一个新的方向,其实也不新,但是真正用在商业中的感觉还不怎么普遍,我一个同学在威盛做SOC验证,据说需要懂得很多CPU核、接口、总线等方面的知识。也是一个很有发展的方向。
       至于架构、前端、后端等等的区别,那是在你确定好要走数字还是模拟之后考虑的事情了,而且感觉这个与个人性格习惯等都有关,你可以上网搜下相关的信息,比我要说的详细多了。我只能乱七八糟说一点,在学校时没怎么好好学。
      最后说一句,因为你还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你的未来专业和方向,你可以这样来做:
      首先,把你考的学校的微电子专业的数字方向的老师和模拟方向的老师分出类来,然后看下相关导师的研究方向,然后寻找他们发的论文和他们带的学生的毕业论文,看下这些论文中的东西哪些是你喜欢的,哪些是你不喜欢的,这样你就基本能确定你的大致方向了。因为这个专业虽然大类上是分模拟方向和数字方向,但是各个学校、各个导师都是不同的,我的一个同学开始选的数字方向,但是跟了导师才发现,导师走的是嵌入式的路子,让他很有种错位的感觉。
      其次,如果上面的你一时难以做到,那就趁假期的时候去趟你考的那个学校,实验室总会有留守的未来的师兄师姐的,去问吧,关系到以后,别在乎这一趟是不是很费事了。你会得到比任何其他给你介绍的人都详实的资料。
      最后,如果上面都有困难,那就上网把你考的那个学校的微电子的要上的课程都搜出来,然后找时间遛一下,看看那些课程中,哪些你比较熟悉,哪些比较喜欢,然后就着你喜欢的课程上网搜相关研究方向,再细分出来你最为感兴趣或者拿手的,这样也能确定大致方向,然后等到开学,还会有短时间让你考虑的,到时候再结合起来看。
      呵呵,说乱了,好多多余之语,也不全正确,抛砖引玉了……

网友:
ls的很赞啊!

网友:
2楼的回答很真实,也很实用,希望以后论坛多一些像2楼这位大哥这样热心,耐心,真心的“三心”回复。

网友:
对一般人来说,做技术本来就是混口饭吃
找个自己还能有点兴趣的好好干就行了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自己的兴趣爱好了/

网友:
二楼的回答很有见解

楼主:
很感谢前辈们的指教

楼主:
这位大哥真是用心了啊!那两个字就在心里了。
模拟方面,1.因为我毕设做的是射频功放,所以对这方面了解的比数电多一些,感情是有,不知道算不算兴趣。
2.今年我们专业模拟方面听人说模拟工作不如数字的好找工作,我师傅是做RFPA的,他说找工作时做功放的就两个公司。我是怕到时候找工作机会或者工作内容不如意,得不到很好的锻炼,混不出来。(不过他们找的工作应该也都是有6500+)。
3.另外我担心在实验室里模拟这边项目不是很多,得不到充分的锻炼。
我看大家作为过来人还是比较看好模拟这块,难,但有前途。

数字方面,1.是因为我们实验室今年这方面的研究生工作很好找,薪水也蛮高的
2.据说模拟国内的发展不是很充分,由于项目原因本校的研究生可能实践的机会比数字这边少一些,也担心读三年实践机会不够啊。
3.我有认识的几个同学在做数字,他们都极力推荐我做数字方面。目前来看从工作机会、薪资待遇上看本专业确实数字有优势,长远的就不清楚了。
4.因为对数字方面没有什么深入了解,所以感情上是没有模拟的亲切,呵呵。不过做起来应该兴趣之类的都会有吧。一般越钻研就越懂就越有兴致吧。

现在就是有个可以选择的机会,所以说,想尽量把握下。想找个工作机会多的,以后去沿海还是回家乡都方便。薪水好的,这个自不在话下。有发展前途空间的,这样人生也有点追求。呵呵
想的有点功利化,又想鱼又想熊掌的,呵呵。不过无论选哪个,最起码的也是能混口饭吃,能做出点成绩有点追求当然更好。

网友:
还是要看自己喜欢什么爱好什么,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好好干吧

网友:
看兴趣吧!
怎么感觉你说的数字的几个方向跟我们实验室的大概差不多---

楼主:
哦?我在nanking.you? 13# yuren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