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频与(非)门、或(非)门的CML结构电路

楼主(2010-03-17):
prescaler中会用到的高频与(非)门、或(非)门用CML结构实现的电路是怎样的?
请高人指点一下,有没有参考的paper?
如果频率在500M,是否还需要这种结构来实现?

网友:
CML和CMOS的差别在于差分,增加固定电流
I/C,在转换开始的时候比CMOS的速度要快
500M要看功耗和性能之间的tradeoff了
个人认为

楼主:
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
as nool, CMOS可操作频 是依照process和supply...
下面列出是不用啥特别的版图和电路结构CMOS可到的能力
ex .35um 3v    约  1G
     .25    2.5V    2.5G
     .18    1.8V       3G
倘若您有特别优化情形,就不止於如此了

楼主:
那看来,在500MHz频率,0.18um工艺,用数字来实现双模分频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了。
tulipbear97 ,你的这个数据是foundry厂提供的,还是实际流片的结果?

网友:
流片... 但我还是要注明一下,虽然如此,您还是需要post-layout simulation验证一下

另外 在追求 速度的divider上,有种叫TSPC的CMOS架构 有一些高手牛人 可以用.35上5G以上....

网友(2011-01-26):
的地对地导弹地对地导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能做到一半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