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x

楼主(2010-03-17):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能work, 但成品率会低。

网友:
做产品还是要谨慎,科研就无所谓了
我们都跑5个corner以上

网友:
请问ss一定要过吗,高速应用中,tt和ss的差别很大,如果要过ss,需要给很大的margin,各位有相关的经验吗?比如ss没过,去流片也能work的?
引用 网友A:

想量产的话必须过,否则良率得不到保证

网友:
我是学生,我们的一般都过3个corner,然后蒙特卡洛分析

网友:
看你ss情况出现能简单的能测出来吗?如通过测总电流
如果能测出来就没问题,投片后简单测一下就能排除有问题的

楼主:
多谢各位回答,应经过了,是时序上的问题

网友(2010-09-09):
我们以前跑过TT就去流了
成品率好低

网友:
如果是学校,可以去流片。反正也不量产,mpw也不是很贵。有几片好的就行。

公司就不可能让你这么干了。

网友(2011-08-15):
跑仿真才是王道啊,做模拟的不就是要细致么!

网友:
跑几个corner就算完事????
这种态度和烧钱无异!!!

网友:
会有量率问题

网友:
其实未必一定要过,一般来说foundry给出的model都是满足6 sigma的,而我们只需要保证4 sigma的成品率。你可以自己修改模型的corner到4 sigma的样子看能不能过

网友:
...态度是关键啊
如果保证CLK采的是同一个data
在10GHZ内
corner的问题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模拟所谓的过不过标准是什么? 设计的时候会做的刚刚满足指标吗? 数字当然要过了。毕竟有时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