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哪位能够将Altera DDR PHY的dqs相关信号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2010-03-17):
请问哪位能够将Altera DDR PHY的dqs相关信号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DQS用来在接收方向采样数据信号。
也有不用DQS直接用系统时钟来采样的

网友:
ddr,包括DDR2,DDR3,DQS的引入都是为了实现 source synchronous,即源同步。在Sdram器件中,SDRAM向控制器发送的数据是由控制器自身的时钟采样的,这在频率较低的SDRAM尚可实现,但在双边沿采集数据时稳定性难以保证。DQS是一个双向信号,在写DDR时由控制器送给器件;在读时由器件伴随数据送给控制器。实际上在DDR2中,是器件自身的时钟,通过DDR2的DLL(延时锁定环)将此时钟对其由控制器发送来的时钟产生的返回的DQS。这样既可实现源同步。但是不知道DDR中有没有DLL。以前了解过SDRAM,后来直接跳过DDR搞DDR2了,呵呵

楼主:
能不能更加详细一点呢?谢谢
最后是能贴个波形图啥的

网友:
你去下个micron的DDR2的datasheet看吧,上面说的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