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个三极管的电路不明白,清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17):
电路是这样连接的,一个普通npn三极管,集电极和15v电源之间串联一个4k7的电阻,发射极和地之间串联一个电阻4k7,基极和地之间并联一个电阻4k7,基极送入一个pwm信号,高电平5v,低电平0,占空比50%,从集电极输出的信号送入施密特触发器。请高人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
我仿真过,集电极输出的信号一直是9v左右!

网友:
不知道你是想问方面的问题,  三极管这里其实就是相当一个开关电路。通过pwm波形的占空比来控制开关通断的时间。当晶体管导通时,由于电压没有变化,所以集电极的输出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网友:
问题出在发射极和地之间串联一个电阻4k7

网友:
请发个图上来。

网友(2010-05-12):
我觉得这个电路是将输入的PWM信号转换为相应的矩形波

网友:
还是看实际吧 这个电路干路上串了一个4K7的电阻 驱动能力是很差的。如果负载小于K级应该是没什么电压输出的。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应该把图画出来,直观,方便讨论

网友(2010-06-19):
照楼主说,它的集电极输出该有个15v 3# flame0738

网友:
串联一个电阻可以拉高电压的

网友:
楼主,输出9V,基极输入应该是高电平,低电平呢?到哪去了,你的仿真收敛了吗?

网友(2010-09-18):
得到一对反相的幅值相等的交流信号

网友:
1 楼主管子截止频率特性是多少? 给的PWM信号频率是多少?
2,若假设npn的beta=100  那么集电极应该是一个15、10.77左右的方波。

网友:
见好就收

网友(2010-11-28):
你所谓的与基极并联的电阻是为了让三极管可靠截止;
LZ的仿真是否有问题?
集电极输出应该是个7.5-15V的方波

网友:
我做了仿真,10V和15V
基极与地之间的4.7K接不接没有区别

网友:
    请教你是怎么算出10.77V的啊?我按Vbe=0.7V算的10.74V

网友(2011-04-09):
如果信号是从集电极取,射极和地之间那个电阻应该是直流负反馈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ba tu hua chu lai

网友:
三极管应该会打开一小会时间就关断了,因为你射极上的电阻会分压导致管子关断,集电极输出应该是一个带有一个个向下的小尖峰才对。

网友:
呵呵,该电路就是一个开关和驱动电路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分析

网友(2011-06-28):
看图说话

网友:
“反相+前后级隔离”,mA级输出驱动施密特触发器已多多有余。

网友(2017-05-19):
没看到图片也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2017-07-13):
把发射极和地之间的电阻去掉;三极管导通条件是基极电压大于发射极,当三极管导通瞬间,基极5V小于发射极7.5V瞬间又关闭。

网友:
略懂,但是不明白这里输出端输出为什么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