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做基准trim时,探针的电容有多大?

楼主(2010-03-17):
请教:做基准trim时,探针的电容有多大?
哪位高手知道,麻烦解答一下!!

网友:
至少十几p

楼主:
一个探针有十几pF?
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就得十几p

网友:
看硬的还是软的吧,硬的大概20,软的大概5。。。。。。接上去的瞬间bg电压掉下来简直是一定。的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了
一般的20p很正常,可能还不止

网友:
可以拿电容表测一下,不过我认为没有那么大,应该是几个pf,一般socket的管脚寄生电容2~3pf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在基准TRIM时,探针接上去,就相当于接上了负载电容,
这样基准就可能振荡了,无法测试,
有这方面的担心,所以很想知道 探针的等效电容

楼主:
现在仿真时在每个trim pad 接3pF到地的电容,基准能稳定,
接4p的电容,基准就振荡了,
请问这样能去trim 吗?

网友:
共同期待牛人的解答

网友(2010-10-12):
不是可以用pipoprobe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普通的一般有20多,30P, 如果不考虑成本也有只有几个P的探针

网友:
据我所知,由于基准输出的带载能力比较小,Test时会加外部buffer再进行测试,这样探针的电容影响就不大了

网友(2021-06-11):
also need to consider wire and circuit of contact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