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inout端口怎么进行时序约束

楼主(2010-03-17):
SDC文件中,
input output 端口
可以用 set_input_delay   set_output_delay进行约束,
那么对于 inout 端口应该如何约束呢?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对这个我只做过输出约束,也想知道下

网友: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inout = input + output,所以两个方向的约束同时都加上,软件都可以自动识别

网友:
同时加两个就好了。

网友:
是啊 怎么约束?

网友(2010-12-28):
对这个我只做过输出约束,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做一个方向约束应就够了吧?因为IOB的物理位置就放在一起的,对于外界器件来说,输入与输出也是同一个器件,
或者同时约束,但时间都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