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P Builder 9.1破解的问题,在线等高手解答

楼主(2010-03-17):
我按网上破解了license,环境变量也设置好了,按网上的说法用
dos('lmutil lmdiag C4D5_512A')的命令检查license有效性,出现这样的提示:"C4D5_512A" v2037.12, vendor: alterad   uncounted nodelocked license, locked to ethernet address "00e04c191cd8"  expires: 01-dec-2037
This is the correct node for this node-locked license ----------------------------------------------------- ans =     0
这是说明license有效的吧。但就是在用signal compiler时出现这样的错误:
Matlab Error
Unable to obtain a DSP Builder license. Please check that your LM_LICENSE_FILE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set to a valid license file or license server. LM_LICENSE_FILE is currently "C:\altera\91\DSP_Builder_9.1_License.dat".Error: Error during compilation: Error analyzing Model see log for details.
说明一下,我quartusII是9.1版本,DSP builder也是9.1版本,MATLAB是r2008a版本。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DSP Builder9.1应该是对应Matlab 2009的

网友:
没事,我的MATLAB2008B也用的很好

网友(2010-04-27):
楼主,我跟你遇到是同样的问题啊,~~~~~~患难知己,求解决方法~~~!!!记得告诉我
PS:我用QartusII 9.1+matlab R2008a+DSP builder 91SP2......一用那个Siganl compiler 就出这问题了

网友:
同样有疑问 学习下

网友:
楼主,给你说啊,貌似是licence的问题,要给DSP builder 9.1SP2装个licence才能用,不然就出现这种情况,可是目前我没找到9.1SP2的crack,也很急啊。求DSP builder 9.1SP2 的crack~!!!!!我邮箱snowdrop_bd@163.com......谢谢

网友:
是啊!DSP Builder9.1sp2的破解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
你有破解器吗?给我发给我有办法解决!我的邮箱lovemelovemydog006@163.com

网友:
我有一种方法能破解,但是IP少点,我不是用的9.1 SP2的破解器,但求一个SP2的破解器将它完全破解。我的邮箱是:lovemelovemydog006@163.com

网友:
6# lxj198786 同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2010-05-31):
版主,请不要封我,我是求DSP builder 90SP2的crack的,真的很郁闷啊,Quartus  + MATLAB +Modelsim  万事俱备,只差DSP builder的licence了.............求破解,求破解.......求有crack的大侠发我一个到邮箱,snowdrop_bd@163.com
谢谢各位了,如果我有了我会分享给大家的~!!

网友:
FEATURE C4D5_512A alterad 2037.12 01-dec-2037 uncounted B8B9912B9FDD \
        VENDOR_STRING=7fkcz2dzAE7VAszbjLTzXH \
        HOSTID=00192122f080 SIGN="104A 713D 79E4 B387 DBEF 5356 \
        52CB 67AB FE02 4702 E2B0 A729 486E F24A 436B 0FE6 0353 6B08 \
        4AC5 E799 6256 36C3 AAF5 BEDB 6851 3CAA 8333 0AC2 B5F5 750B"

网友:
进入matlab,输入 dos('lmutil lmdiag C4D5_512A')
这个命令,检测是否破解成功,如果出现“This is the correct node for this node-lock license” 的提示,表现破解成功。

打开Quartus,进入"Options"-->"License Setup”,勾上“Use LM_LICENSE_FILE variable”,使用LM_LICENSE_FILE 环境变量来指定license,在我的电脑里设置的时候不同的license之间用;隔开。

我破解成功过9.0。

祝你破解成功!

我建立了一个学生的交流群109935913,要是成功的话给说一声。

网友(2010-07-14):
请问这个是问题怎么解决的呀 ,有人破解好吗?

网友(2011-03-23):
回复 楼主:

    哈哈,altera公司绑定mac的dsp builder 10.1的验证

>> dos('lmutil lmdiag C4D5_512A')
lmutil - Copyright (c) 1989-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net diagnostics on Wed 3/23/2011 12:06

-----------------------------------------------------
License file: C:\altera\006666CEE348.dat
-----------------------------------------------------
"C4D5_512A" v2041.02, vendor: alterad
  uncounted nodelocked license, locked to ethernet address "002564cee348" no expiration date

  TS_OK: Checkout permitted when client is using terminal client

This is the correct node for this node-locked license
-----------------------------------------------------
-----------------------------------------------------
License file: C:\modeltech_6.6c\license.dat
-----------------------------------------------------
No licenses for C4D5_512A in this license file
ans =
     0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该咋办啊

网友:
我也是一用signal compiler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QartusII 9.0+matlab R2008a+DSP builder 9.0,有DSP builder 9.0的破解器吗?给我发一份吧?我的邮箱是xujiao_1987@126.com,谢谢~~

网友(2013-01-12):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破解dsp builder的时候说是文件大小不一致,要不就说文件校验不成功,不能破解,我的邮箱是:980756383@163.com.真不知道能不能等到结果。

网友(2013-03-04):
楼主,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案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赐教

网友(2013-05-28):
请认真仔细阅读指南,重新装一遍,应该不会出错的。QartusII 9.1+matlab R2009a+DSP builder 9.1 complier 通过

网友:
注意安装路径不要有空格、汉字

网友:
安装、编译通过的,或认为回答满意的请赞一个

网友(2015-03-06):
Crack_DSP_Builder_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