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源的测试问题

楼主(2010-03-17):
去年设计的一款低功耗基准源前几天回来了,芯片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带buffer的,另一个不带buffer。
带buffer的测试正常;不带buffer的用电压表直接测试的时候其直流输出与仿真值有100mv多的偏差,但是用高精度的电压表测试正常,但是会有正负1mv左右的变化,使之不能测试,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可不可以在片外加个高增益运放来测?这样测会不会因为pad及pcb板上的寄生效应依然产生小的变化?
还有,大家是怎样测试基准源的噪声的?大家的基准源是怎样测试温度系数的?片内内置的buffer的增益一般多少比较好?
谢谢了

网友:
不带buffer的带载能力太弱,测试时采用高输入阻抗,低电容的电表进行测试,探针选用高频探针。我也没测过,只是建议,仅供参考。噪声用示波器或频谱仪应该能测,温度系数则需要把待测芯片防到恒温控制箱里在各种温度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