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r是什么啊?

楼主(2010-03-18):
刚才看到篇文章在说ldo和esr的,我菜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eds是等效串联电阻

网友A:
等效串联电阻,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

网友B(2021-09-29):
引用 网友A:
等效串联电阻,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

那开关电源中的ESR损耗是指什么

网友(2025-01-17):
引用 网友B:
那开关电源中的ESR损耗是指什么

电流经过电感的等效串联电阻产生的损耗呀,理想的电感不是等效成短路的吗,但是实际上因为esr的存在,并不是理想无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