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CH的误检码概率

楼主(2010-03-18):
我想用BCH实现128bit纠正2位,检出3位错, 但根据算法3位错不是绝对能检测出来的,那位大侠能告诉我不能检测的概率有多大么?公式是怎么算的? 另外,如果不能保证绝对检出,为什么还会有人要这个应用?先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自个顶一下

网友:
请问你用什么算法。。。。

楼主:
伴随式, BM迭代+钱搜索。 楼上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
呵呵。我可是半瓶醋,建议谈不上。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用欧式算法解rs的。可以判定是否超过最大错误限。
关于误检概率。我在林纾的 差错控制编码 里找到了。公式挺复杂。用到bsc的转移概率和码的重量分布。
论坛里有这本书的电子版。你可以下来看看。我们一起学习。
参考这本书的52页和152页。

楼主:
其实BCH码和RS码都是用BM算法的,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多谢了,我先看看书吧。不过现在数学原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不知道能看懂没,呵呵

楼主:
晕倒,那本书这么多附件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