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求助

楼主(2010-03-18):
请教个问题,前段时间我用matlab仿了个3阶单环1位全前馈的调制器,经过缩放后,我把得到的系数再带回去,观察NTF和STF幅频响应图,发现在音频信号为0-24K,采用频率为6144K的情况下,得到的在归一化频率中,从0.06557---0.1677这段频率内的|NTF|值超过了1.5,最大达到了1.8,信号范围0-24K对应0---0.00391,各级积分器输出我设置为0.5.
        我想问下这种情况下我的调制器稳定吗??在做非理性情况下仿真时,其它非理想条件加入(除了时钟抖动),可以达到108dB左右,加入时钟抖动,1/200时只有102dB,1/1000时,基本就达到108dB,  但是不管怎么设置,在连续多次仿真时,总是会出现SNR出现只有93dB的情况,
      这是由于那一段NTF值超过1.5,导致不稳定的原因吗??

不加时钟抖动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望各位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