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18):
迷茫中
VERILOG已经会使用 ISE也会使用
下一步应该学点什么呢
希望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精通了才是比较好,不要认为会用即可。如果你未来期望在FPGA方面发展,可以多了解一些FPGA内部的结构方面的知识,以及一些时序上的知识。

网友:
学时序吧,很重要的

网友:
会,不等于精通
要搞就搞点有难度的,比如数据通讯啊,等等

楼主:
其实时序我也看了很多的东西了  大概20几篇吧  内部结构我也看过  不知道下面的进展是什么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verilog只是基础。下面可以搞搞算法。实现算法,验证算法都很重要的。还要学学底层的东西。RTL结构分析,怎么去控制时序,满足时间要求。搞搞外围。弄弄信号完整性。这些都搞通了。你会发现,自己知道的还是太少。

网友:
建议先练习写点实际的东西,FSM,FIFO之类的,学习时序、风格。
当你把Verilog Coding和实际的门级电路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表明有些进步。
接下来,如果对SOC有兴趣,学习架构方面的东西,比如RSIC结构,ARM AMBA结构,写写其中的DMA、Master、Slave之类的。
对通信之类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学些算法,并尝试着用RTL 实现一下。

网友:
同问啊 我也是这种情况呢!

网友:
每一学科都有它的精髓,不做项目很难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