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个疑问,关于开关电源的

楼主(2010-03-18):
我看了一款开关电源芯片外面sw脚那里接了个反的二极管到地,这是有什么作用呢...

是不是开关电源都要这样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防止由于米勒效应将该脚电位打得过低而损坏IC

网友:
同步和非同步区别
同步内部有NMOS管,不用外接二极管
非同步内部没有NMOS管,需要外接一个反向二极管
通常非同步的效率偏低,但是芯片成本低。

网友:
SW output pin use Clamp diode protection .
when output load have large induce voltage or current .

网友(2010-04-21):
SW output pin use Clamp diode protection .
when output load have large induce voltage or current .
引用 网友B:
如果芯片是同步芯片,NMOS一端的等效Diode就起了你说的作用。没必要再加嵌位二极管了。

网友:
外接下管没有体二极管时要接一个

网友:
外接下管没有体二极管时要接一个
引用 网友C:

的确如你所说,如果工艺不支持体二极管,需要接一个满足电感势能的释放。否则就会出现前面说的击穿的问题。

网友C:
的确如你所说,如果工艺不支持体二极管,需要接一个满足电感势能的释放。否则就会出现前面说的击穿的问题。
引用 网友D:

NMOS怎么会没有body diode?

两个原因:
1,body diode的压降大于schottky diode;所以用schottky diode提高效率。
2,防止latchup;如果SW比地低太多会latchup芯片。